楼主(2016-02-29):
是不是以从起始位开始的16个位来表示?
如:R40,R41,....R55的集合是不是用RW40来表示,还是其他的表示方法?

网友A:
我要给你一个Y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给你一个YES!

这里40是有问题的,我的疑问是40是不是需要除以16.假设改成是32,那结果是RW2呢还是RW32?

网友B:
记忆当中是RW4,确实不记得了。

网友C:
R40,R41。。。。。。。。。是用WR4表示的,16位;不是RW40;

网友D:
如:R40,R41,....R55的32位集合是不是用WR4来表示,如果改成是32的16集合是WR3。

楼主:
引用 网友C:
R40,R41。。。。。。。。。是用WR4表示的,16位;不是RW40;

明白了,原来还有R4A~F。另外请教下版主,松下手册里面例程怎么F1和F0指令的应用没有用一根竖线连起来?

网友E:
多一根里竖线画起来不麻烦?能接通就是行了。学东西, 哪里来的这么多为什么?看着别人的做是了。
松下竖线要删除是很麻烦的,所以就没有了。

网友F(2016-04-01):
R40,R41-R4A...R4F用WR4标示,R0---RF用WR0标示WX0,WY0都可以的,

网友G(2017-09-30):
我觉得楼主不是要多看一看书才行,这个是很基础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H(2019-11-21):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楼主不是要多看一看书才行,这个是很基础的东西
书上真没这样写过例程

网友I(2020-02-21):
是WR,松下带十六进制带到3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