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9):
 在软元件前加 D,如 DM10,表示由 M10--M25 组成的一个 16 位数。
                    DYO,   表示Y0--Y17
那我要只表示,3位或4位,怎么表示了?

     三菱中是四位1组合的K1M0 表示M0--M3

在信捷中我想表示Y0--Y2为OFF状态,Y3--Y5位ON状态,有什么简单写法吗?

楼主:
在位软元件组合寄存器方面,三菱和信捷都是八进制表示的 三菱的可以 每四位一个组合 入 K1Y0(YO-Y3),信捷的就不行了,那怎么表示了,是不是只能 八位一个组呢?如DY0(Y0--Y17),如果输出不是八的倍数,怎么表示? 少几个会报错吗?

网友A:
好像没有简单方法。

网友B:
好像是不行吧,最少4个一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信捷的四个一组怎么,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