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路钢套管的要求

楼主(2016-02-29):
请教各位师傅过路高压电缆的套管的要求
如:中间可否有接头
   管子的长度是否要比路面的宽度长等等

网友A:
1、如果路面比钢管长,当然中间可以有接头,只是接头(包括两端管口)要做好去批锋(毛刺),以防刮破电缆外皮,特别是高压电缆更要小心。

2、管子的长度肯定要比路面的宽度长,两边通常各不少于0.5m,并且埋深不得高过地埋沟的深度。而且距路面的深度也不得小于0.5m(混凝土路面除外)。

具体总的要求就是尽量不要使钢管经常受到车辆重量碾压和震动的影响,电缆进出口处不要有小半径的死弯,钢管各处不能有容易致使电缆外皮破损的毛刺、锋口。

网友B:
楼主1说得很正确啊。

网友C:
路宽的话接头是无法避免的,只要把接头处理好不要伤到电缆就行。

网友D:
如果是三相回路一起的电缆,直接用钢管即可,接头完全许可!
如果是多跟单相导线(单根)组成的,每根导线独立穿管的话需要纵向开一道缝隙防止电涡流,如果三相在一起穿入一根管的话跟上面一致.......

网友E:
过马路必须超过马路长度
一般不采用钢管吧
建议做电缆沟

网友F:
中间可以有接头,但是要处理连接处的毛刺等缺陷,套管两头要比马路宽,0.5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