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9):
注塑机用御能交流伺服控制器,每当启动伺服控制器时,转速稍大就报警停马达,同时钳形表可检测出地线有20A多的漏电电流。拆开电机盖,测量绕组都与地线想通,且阻值很小,几欧。
要修或换电机了,不明白的是转速低也漏电啊,怎么不报警保护。

谢谢三位回复,明天测量其他不报警动作时,电机漏电电流。电机有7、8年了,其余电机没有此故障

其它动作不报警,但地线仍然有十安以上电流,也不跳闸

网友A:
你这样漏电肯定不行呀

网友B:
保修期吗 那只能换一个电机了啊

网友C:
电机外壳应该连接变频器的输出端PE端子,然后变频器的另外一个PE端子接地。如果有电,PE线没有接地。

网友D:
电机进东西了?还是接头有击穿。
不久前刚碰到过。

网友E:
国产就是这样,,克服一下吧

网友F:
7  8年不可能保修了

楼主:
国产货,唉

网友G:
绝缘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