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漏电维修

楼主(2016-02-29):
注塑机用御能伺服控制器,每当启动伺服控制器时,转速稍大就报警停马达,同时钳形表可检测出电机地线有20A多的漏电电流。拆开电机盖,测量绕组都与地线想通,且阻值很小,几欧。
要修或换电机了,不明白的是转速低也漏电啊,怎么不报警保护。

谢谢回复,明天测量其他不报警动作时,电机漏电电流。电机有7、8年了,其余电机没有此故障

今天上午测量了,其它动作进行时仍有十几安地线电流,但没报警、跳闸,怀疑总开关有问题了。测量线圈接地(碰壳),但电机自带的地线没与线圈联通。下午准备打开联轴器,取出电机,检查一下,担心会损坏编码器

网友A:
转速高时温度、电流都上去了

网友B:
伺服控制 应该漏电的马上就保护,为何高速才保护。

网友C:
绝缘没有彻底击穿

网友D:
用兆欧表测一下
估计是快挂了!

网友E:
接地了应该启动就会报警的吧!

网友F:
绝缘强度过低,但还没有击穿.

网友G:
接地电阻值小,漏电电流20多安开关不跳闸?设备没带电吗?操作员都没电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绝缘强度过低,但还没有击穿.
就几欧,还没击穿?造成的谐波已经损坏了好几只日光灯管、镇流器、一个60伏安变压器和各种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