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线?

楼主(2016-02-29):
有台设备原本是做左右移动的,后来出现在空载的时候电机感觉很无力,于是换了一台电机新买的,与原来的不一样啊,不知怎么接线了,我把原来的电路图即新买电机照片附上请大家帮忙看看怎么接线?

网友A:
不对呀,原来的电机是直流的吧?驱动两颗线。现在电机是交流的,三颗线。买错了?

网友B:
就是错了。。楼上说的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看出来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两根是驱动线?两根黄的吗?

网友C:
原来电机的照片传张;

网友D:
确实买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来拍的讲究这看一下吧

网友E:
带调速器的减速电机,电机没有错。但这种电机必须和调速器配套买。不要看以前的电路图,按现有的电机改就是了。

网友F:
电机与图纸对不上,控制什么的,改线路有点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改设备有点麻烦不?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就是行走电机,往返运动

网友G:
要改线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不是需要加变频器或者加控制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需要加变频器或者加控制器?
原有的控制器应该可以用啊。
你上传下原来的控制器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照片呢?

网友H:
这照片拍得太模糊了。

网友I:
这个,你买之前不会跟技术沟通??

网友J:
调速器还在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照片呢?
???

网友K:
改线路吧,你买的是东伟庭的电机,配套买一个控制器就可以了

网友L:
买错了,再买个配套的控制器回来改下就好了!

楼主:
电机这是新买的,换上只向一个方向转,另一个方向需要人工助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呀,原来的电机是直流的吧?驱动两颗线。现在电机是交流的,三颗线。买错了?
我刚看过原来电机也是交流的,会不会是那三个电机线接错

网友A:
是嘛?那原来的接线图里,没有三颗线连接的,都是两线连接,难道是单相交流电机?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原来电机的驱动器有说明书吗?如果有看看它的引脚注释。只看图,还是不明确的。

网友M:
我猜应该是特制的交流电机,还是电容运转式的,我看有个3.5UF的电容。图太不清楚了。

网友N:
还是成套买吧。稳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电机也是交流的  啊,不过是PLC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O:
原来的这个应该是个配调速器刹车减速电机 正常的话要配一个调速器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旧电机是单相的吧?铭牌数据没有标明是3相电机。200V单相电机,还有启动电容呢。

新买的电机是3相的。这个倒无所谓,只好转速合适30rpm(与旧的相同),三相电机更好,启动无死角。只不过接线要引入3相电源。仅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网上的电路图,实践证明也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网上参数里面需要的电容是3uF,但实际电路的电容是3.5uF,这样没问题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张图是两种电机,上面的是单相,下面的是三相。你原来的电机接线是上面的电机,现在买的是下面的三相电机,所以接不上了。

网友P:
可能不配套

网友G:
这种电机的减速器有分单向和双向运转的哦。 电机应该适用原控制器,三根电机线。两根测速线,还一根接地线。电路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单相电机接法就可以啦

网友A:
是吗?那这个电机有点意思,单相和三相通吃。就是用于单相时有点浪费了。还得加一个启动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是单相的,只不过电机上的电路图不对

网友A:
啊?还有这样的?单相电机贴了三相电机接线图?是吗?真够离奇的。

网友Q:
普通电容运行电动机交流单相+电机后面有一个测速发电机+刹车线圈。

网友R:
41楼说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中国这过度没有离奇的事,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