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9):
假设现在要求恒定输出 5V(设定值) 电压,仅用 P 控制,ID为0,如果设 P 为1,

那么当输出电压为 7V 时:

偏差为 5-7=-2,那么经过 PID 运算后的输出为 7-(1X2)=5V

当输出电压为 2V 时:

偏差为 5-2=3,那么经过  PID 运算后的输出为 3+(1X2)=5V

把 P 设为1那不一下就解决了问题,ID都闲一边了,那真是这样不是太美好?

请教一下那里理解错了?

网友A:
PID控制是基于闭环系统的概念,你这么做没有闭环,仅仅是开环的给定,当然P=1就可以了。闭环系统是什么概念?要引入时域或频域的概念。调节是有时间、有频率的,设定值不是等于PID的输出,而是等于被调节量的反馈值。还是看看《自控原理》的教科书,建立起闭环控制的概念。不要把开环的控制理解成闭环控制。

网友B:
呵呵;没有搞懂PID的控制方式;

网友C:
PID很难理解啊

网友D:
1.楼主的:输出值-给定值=偏差,显然是不对的。应该是:测量值-给定值=偏差。
2.比例放大器实质是个负反馈放大器,即P=Kp*e
  式中:P-控制器输出值的变化;
       Kp-比例增益,如你帖子中的Kp=1(比例度=100%);
       e-偏差,即控制器的输入,也就是测量值与给定值之差。

网友E:
PID 设定值 测量值 参数 输出值

设定值是5V  测量值是7V   那么输出值是多少?

输出值=比例x偏差

网友F:
比例积分微分不好学呀

网友A:
其实PID控制所以把大家搞得云里雾里,主要是它需要一定的专业门槛知识。如果没有基础知识作为铺垫,很难入门的。专业基础知识就是《自控原理》,基础课除了高数,还要有一门《工程数学》和《概率》。有了这些基础知识的铺垫,再学自动控制系统,就应该轻车熟路了。

这些知识,完全可以自学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