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9):
导热油循环泵如何实现在油温降到100度时自动停止,但是在加热到100度时不停止,温控器能实现吗

网友A:
可考虑使用温控仪的回差功能,但你的都是100度不行,有个0.5度的范围可能就行了。举例:如99.5及100.5度的回差就是0.5度,看你的工艺要求选择一个回差。有的仪表把回差称为:滞环或死区。

网友B:
粗燥的控制就是直接加装温度开关控制,

网友C:
温控器就可以实现
调整好相关偏差值
还有些是PID的!

网友D:
同意一楼的,控制完全没问题。

网友E(2017-08-09):
可以实现,设定一个区间,在PLC或者DCS系统控制时,做一个比较,大于100或者等于100时,就可以了。这中间做一个延时,不然温度区间小的话,频繁启泵,

网友F:
可以换个思路嘛,加热到100度的时候是不是有其他电气设备参与,或者和联锁的点并到自保回路上,温度下降的则反之。

网友G(2018-03-26):
实现很简单,但要考虑到电机的频繁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