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9):
求助帖       用ARDUINO UNO开发板去控制      松下交流伺服驱动器 A4   利用位置控制       求接线方法!!!急急急

网友A:
伺服位置控制一般有脉冲(PULSE)方向(Dir)伺服ON(SON)及伺服准备好(SRADY)及伺服故障(ERR)这几处信号,需要时还要接上正方向禁止、反方向禁止、偏差清零等信号,然后在开发板定义好与这些信号相连的IO点,当然还要定义一些控制IO如启、停、原点、近点等信号,然后就是你的程序写进开发板就可以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