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素上不去

楼主(2016-02-29):
如题,我想有没有一种仪器,能够检测设备的功率因素!我厂功率因素低的可伶每月都罚钱!如何才能调上去,电容柜也加了不少了,开一个电容柜又要多加200个电流又感觉没什么作用!最好是能够检测功率因素,比如经常看到电机上写到功率因素0.8,日光灯0.95,可是如何来检测呢,如何知道这个设备的用电质量是多少呢!

网友A:
电容柜上一般都有功率因数表,可能是取样位置不对吧。买一只功率因数表也不贵,一百多块钱。

网友B:
买个自动电容补偿柜,可根据系统功率因数高低自动投入电容器组!

网友B:
还有,功率因数低,加电容只会减少进线电流,怎么还会多出200A呢?

网友C:
功率因数表带多路继电输出控制接触器,只要你电容够多,给个设定值,就OK了。

楼主:
电容柜是自动控制的,一台2000的变压器,光配电房就有3只自动电容柜,车间里面还有大概2只,但功率因素还是上不去,是不是跟变压器经常过负荷运行有关系?

网友D:
看看你们现在的总电流是多少,还有就是投入了多少容量的电容,还有补偿前,功率因数是多少,我估计可能是电容容量小的缘故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容柜是自动控制的,一台2000的变压器,光配电房就有3只自动电容柜,车间里面还有大概2只,但功率因素还是上不去,是不是跟变压器经常过负荷运行有关系?
意思是电容柜的电容全投入了功率因素还一点没升高吗?
电容都不投入的情况下功率因素是多少啊?

网友F:
没有使用过这种仪器。

电费单上的功率因数通常是多少,平常功率因数大致多少;负荷情况如何,白班晚班负荷怎样。

网友G:
电容柜上不是有功率因数的表吗?

网友H:
有功率因数表啊,有电子的也有模拟的

网友I:
那200A的电流你理解错了

网友J:
利用无功和有功的指数就能算出功率因数出来,投电容就是减少无功,没有功率因数表可以看无功电表走的快慢,加一只功率因数表也可以,最好用无功自动补偿器来实现自动控制

网友K:
什么设备呀,功率因数上不去?

网友L:
看你的总变容量是多大的,

网友M:
难道你的无功柜子上没有控制器吗?无功上不去从哪里看出来的啊,就从供电罚款吗?

网友N:
电容柜补偿一定要用自动补偿控制器。才会有效。另外电容投上去如果总电流加大那肯定是功率因数为负。

网友D:
我也顺便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我们酒店电容柜上显示这电容柜的电流,这个电流值是不是就是
补偿后比补偿前,减少的感应电流吗

网友O:
电容补偿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N:
{我也顺便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我们酒店电容柜上显示这电容柜的电流,这个电流值是不是就是
补偿后比补偿前,减少的感应电流吗}
这个问题是:电容柜上的电流是补偿电流(或叫无功功率补偿电流),不等于减少的电流。它是视在功率,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组成的三角函数的关系。

网友P:
必须是自动控制的电容补偿柜。楼主的电容柜连功率因数表都没有吗

网友Q:
功率因数表
可以选择就地补偿啊,也可以用自动补偿

网友D:
引用 网友N:
{我也顺便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我们酒店电容柜上显示这电容柜的电流,这个电流值是不是就是
补偿后比补偿前,减少的感应电流吗}
这个问题是:电容柜上的电流是补偿电流(或叫无功功率补偿电流),不等于减少的电流。它是视在功率,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组成的三角函数的关系。
谢谢前辈,也就是说补偿之后,总视在功率也会减少,也就是低压受总柜上的电流会减少,这个电流是视在功率产生的电流,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N:
是的。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无功补偿就是当无功大时控制器控制电容产生一个和无功的相位相反的电流(一般为容性)去抵消无功等来(一般为感性)。使功率因数接近1.在无功减小,有功不变时,视在功率就相应变小。

楼主:
我们工厂有5台变压器,两大三小,1变2变2000kua.现在主要就是2变功率因素上不去,2台变压器都用了3400左右电流,有时3500-3700也有,但一报警就关几台机器,电压也低,低的地方只有340车间普遍365左右,至于2变电容柜都是自动开启的,也有功率因素表,3台电容柜2台显示在0.88左右,一台数字的只有0.5-0.65,跳动很频繁!所以功率因素上不去跟我们厂超负荷有关系吗!另外3台电容柜显示电流都差不多200A请问这个是算有功电流吗!是要收费的吗

网友R:
我们每个月都能拿到供电局的1300---2000块金额的奖励
装无功自动补偿电容柜,取样及补偿控制投入参数要调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工厂有5台变压器,两大三小,1变2变2000kua.现在主要就是2变功率因素上不去,2台变压器都用了3400左右电流,有时3500-3700也有,但一报警就关几台机器,电压也低,低的地方只有340车间普遍365左右,至于2变电容柜都是自动开启的,也有功率因素表,3台电容柜2台显示在0.88左右,一台数字的只有0.5-0.65,跳动很频繁!所以功率因素上不去跟我们厂超负荷有关系吗!另外3台电容柜显示电流都差不多200A请问这个是算有功电流吗!是要收费的吗
好好补补无功补偿知识下。

网友N:
根据你说的情况。你可查看一下两点。一是电容单个电流多少。二是电容投入时电流补偿电流是否增加。如果不增加就证明电容有问题,可以检查一下电容,接触器。如果有熔断器也要检查。在有谐波的情况下电容更容易坏。如果有条件可测一测谐波。有时补偿电流不够。功率因数是上不去的。

网友S:
功率因数的测试是有的,而且网上一搜就可找到。叫《电量检测仪》。不仅是功率因数,包括电压电流,有功无功等都可以测出来的。价格在千元至万元不等。有便宜也有贵的。国产的便宜,进口的贵。

网友D:
我们单位功率因数经常补到1,最低也有0.99左右,建议楼主按照27楼的前辈说的方法,查查故障点,毕竟其他电压器的功率因数正常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工厂有5台变压器,两大三小,1变2变2000kua.现在主要就是2变功率因素上不去,2台变压器都用了3400左右电流,有时3500-3700也有,但一报警就关几台机器,电压也低,低的地方只有340车间普遍365左右,至于2变电容柜都是自动开启的,也有功率因素表,3台电容柜2台显示在0.88左右,一台数字的只有0.5-0.65,跳动很频繁!所以功率因素上不去跟我们厂超负荷有关系吗!另外3台电容柜显示电流都差不多200A请问这个是算有功电流吗!是要收费的吗
楼主的意思是二号变上的三个电容柜显示的功率因数不同,而这三个电容柜是并联共同补偿二号变压器的是吗?

网友T:
你说的200A的电流是不是电容柜上面的电流啊?!那就对啦!电容补偿200A的电流,主授电流就会减少200A的。

网友U:
我们都是用自动补偿柜 可以设定想要的功率因数

网友V:
回复 楼主:
首先你得确认你现场都是些什么设备
其次你配电房3只电容和现场2只电容的容量是多少?
2000KVA按照常规得配置600-800Kvar
你的电容是自动补偿控制吗?

网友N:
根据你说的情况。很可能是欠补偿。如果一个电容的补偿电流是30A,那10个电容的补偿电流是叠加的。那就是10个投上电流就是300A。所以你可用手动,一组一组的投。看电流是不是按比例增加。如果那组不一样就重点检查。同时一般补偿到了接近1总电流会下降。什么电压降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网友W:
买一台福禄克的仪器吧

网友X:
功率因数可以计算的啊,p=根号3UICOS@电流和功率开关柜电表上都有显示的!

网友N:
2010年我在中山工作。一次一个做小家电的老板打电话给我说;他厂里的总开关老是跳。开关是ABB的智能开关1250A。整定过流电流为800A。他们的变压器为630KVA。我到现场看到,当他们把设备都打开时总电流达到1000A左右。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的设备全部加起来电流没有700A。我看了他们的配电房。总电流是1000A左右,看他们电房有补偿柜,补偿柜是360千泛。补偿柜的电流为50A,功率因数为0.7左右。电容柜显示是全部投入。看到这个情况我对老板说:问题出在电容柜上。他将信将儗,最后把坏都电容都换了。电容柜投入后电容柜的电流有300多A,总电流下降到了700A左右。开关不跳了。因为总电流下降到了800A以下。所以补偿柜在平时要多加注意。

网友Y:
这种情况要用专用功率因数表查一查,看来发帖的兄弟对这方面的理论知识还有实操侍有加强.

网友Z:
可以转换成自动补偿

网友AA:
功率补偿仪表的检测,参数的正确设定,补偿电容的检测,如果它们没有问题,就应该OK了

网友AB:
难道不是自动补偿

网友AC:
无功补偿控制器基本都有显示的呀!不然怎么进行投切呢?

网友AD:
还是买块功率因数表吧,可以设定成自动,根据负荷的大小来偷切电容,并不是投的越多功率因数越高啊,电容投的多功率因数一样会低。

网友AE:
自动功率因数补偿柜就是自动的呀,当然你的补偿功率太小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工厂有5台变压器,两大三小,1变2变2000kua.现在主要就是2变功率因素上不去,2台变压器都用了3400左右电流,有时3500-3700也有,但一报警就关几台机器,电压也低,低的地方只有340车间普遍365左右,至于2变电容柜都是自动开启的,也有功率因素表,3台电容柜2台显示在0.88左右,一台数字的只有0.5-0.65,跳动很频繁!所以功率因素上不去跟我们厂超负荷有关系吗!另外3台电容柜显示电流都差不多200A请问这个是算有功电流吗!是要收费的吗
楼主的意思是二号变上的三个电容柜显示的功率因数不同,而这三个电容柜是并联共同补偿二号变压器的是吗?
是的!而且都是自动开的

楼主:
今天来了两个人给我们测谐波,然后我问为什么2号变功率因素上不去他说是过补了,我们2号变的都是自动的啊!

网友AE:
这个,好像有点悲催

网友AF:
引用 网友D:
我也顺便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我们酒店电容柜上显示这电容柜的电流,这个电流值是不是就是
补偿后比补偿前,减少的感应电流吗
我们厂的是电容的电流

网友N:
46楼;说点看法;如果你们电容柜是自动控制,同时取样信号正确,那就不会过补。除非取样信号不正确。

网友N:
在实际当中,很多的安装公司对正确安装电容柜不很专业。时有安装把取信号线接错。使电容柜不能正常工作。我们是经常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工厂有5台变压器,两大三小,1变2变2000kua.现在主要就是2变功率因素上不去,2台变压器都用了3400左右电流,有时3500-3700也有,但一报警就关几台机器,电压也低,低的地方只有340车间普遍365左右,至于2变电容柜都是自动开启的,也有功率因素表,3台电容柜2台显示在0.88左右,一台数字的只有0.5-0.65,跳动很频繁!所以功率因素上不去跟我们厂超负荷有关系吗!另外3台电容柜显示电流都差不多200A请问这个是算有功电流吗!是要收费的吗
好好补补无功补偿知识下。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啊

网友N: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啊’51楼你好:你的问题在我看来很简单,且你们问题我可以为你们解决。不过不知你们在什么地方。我现在在湖南长沙。如果近只要到你们现场看看问题都能解决。这样把我先说说电容柜的正确使用。首先电容柜的作用是用来补偿无功的。在一个电网无功有多少?要补偿多少是由电网的负荷来决定。一般怎样来判断呢?这个好办。可以就地取财。你们的控制器上显示功率因数如果0.5,变压器是2000KVA,那这台变压器最少的无功补偿要1000千泛。所以你可把这个变压器组成的电网内电容柜容量加起来看有多少千泛。就知道了。当然前提是电容柜都是好的。如果加起来没有1000千泛,那就要增加电容柜。当然这只是从你反应情况来分析。最好是到现场看看。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网友AG:
问题很简单,电容容量不够,你一个补偿柜才200A电流(电容电流),变压器电流在3000A以上,如果功率因数为0.5,那么估计电容电流要达到1000A以上,才能把功率因数提高到0.8以上。最笨的算法是1A电容电流抵消1A感性无功电流,你的负荷电流中有多少感性无功电流,就要投入多少电容电流,此时功率因数达到1。无功电流等于变压器的负荷电流减去有功电流,有功电流等于变压器负荷电流乘于功率因数。

网友N:
【问题很简单,电容容量不够,你一个补偿柜才200A电流(电容电流),变压器电流在3000A以上,如果功率因数为0.5,那么估计电容电流要达到1000A以上,才能把功率因数提高到0.8以上。最笨的算法是1A电容电流抵消1A感性无功电流,你的负荷电流中有多少感性无功电流,就要投入多少电容电流,此时功率因数达到1。无功电流等于变压器的负荷电流减去有功电流,有功电流等于变压器负荷电流乘于功率因数。】53楼说的比效明白了。在电网中无功电流是客观存在的。就看从哪里取。如果你没有补偿柜那就只要从电网取。这样总电流就很大。因为电网中除了有功功率还有无功功率。如果有补偿柜就不同了。因为无功功率由补偿柜提供。这样无功功率就不会通过电网。只在本电网内起作用。无功电流就由补偿柜提供。所以总电流就降低了。

网友AH:
是什么负载,估计是单个电容量太大,补一个少了,补二个又过补

网友N:
【过补了】对这个说法谈点看法:首先一个电容补偿柜安装正确是不会发生过补。除非没有正确安装。如信号没有取对。才会乱投。这时才有可能不要补时,也投电容。才有过补的现象发生。因为补偿控制器自动控制着电容的投切。

网友AI:
shjzsxl在该帖的回复不错,特加分予以鼓励;
希望在“电工技术”版块,能够看到更多认真的回复。

网友AJ:
有便携式功率表

网友D:
我的想法是在负载不变的前提下,将电容逐个投入,此时观察低压受总柜电流,应该逐渐降低,直到此电流不再降低,补偿效果就是最好了,再补偿,电流又上来了。如果电容全部都投入了,受用电流一直没有达到最低值,就证明电容容量不够。请大家看看怎么样

网友N:
电容补偿柜一般的设计最好是有余量。通俗一点讲就是无功补偿,要大于负载最高时所需要的无功数。如无功要600千泛,就可把电容柜订做到650或700千泛的。当然成本会高些。不过从长期看是划得来的。且电容还轮流工作。对电容延长寿命有好处。电容在控制器的控制下当功率因数达到你设定值时。它不会再投,如果投多了,它会退出多投的电容。但实际中很少有设计余量。

网友AK:
楼主反映的情况可能是过补偿了。过补偿也降低功率因数,建议你要么采用集中补偿,要么采用就地(现场)补偿,这样可靠性高一些。

网友AL:
补偿电容是不是有坏的

网友AM:
请问你有自动投切控制吗,如果有,就是控制器有问题了

网友AN:
回复 网友D:
电容柜上显示的电流当然是补偿电流了

楼主(2016-06-01):
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一个数显的功率因素表,一直显示负数,只输出4个接触器,这是怎么回事,听说把电流的两根线反一下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过补了吧。电流取样。和电压的取样对吗。检查一下取样接线吧。一般电流取B相。电压取AC相。显示负数时可以电压AC调换一下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们工厂有5台变压器,两大三小,1变2变2000kua.现在主要就是2变功率因素上不去,2台变压器都用了3400左右电流,有时3500-3700也有,但一报警就关几台机器,电压也低,低的地方只有340车间普遍365左右,至于2变电容柜都是自动开启的,也有功率因素表,3台电容柜2台显示在0.88左右,一台数字的只有0.5-0.65,跳动很频繁!所以功率因素上不去跟我们厂超负荷有关系吗!另外3台电容柜显示电流都差不多200A请问这个是算有功电流吗!是要收费的吗
我的意见是电容柜产生电流,但不消耗功率。它是产生一个超前的电流与电网中滞后的进行补偿中和。达到提高电网利用率的作用。比较粗浅,不对请指教

网友AO:
我们工厂有5台变压器,两大三小,1变2变2000kua.现在主要就是2变功率因素上不去,2台变压器都用了3400左右电流,有时3500-3700也有,但一报警就关几台机器,电压也低,低的地方只有340车间普遍365左右,至于2变电容柜都是自动开启的,也有功率因素表,3台电容柜2台显示在0.88左右,一台数字的只有0.5-0.65,跳动很频繁!所以功率因素上不去跟我们厂超负荷有关系吗!另外3台电容柜显示电流都差不多200A请问这个是算有功电流吗!是要收费的吗
检查各个电容的容量是否足够

网友AN:
回复 网友N:
补充一下,如果车间有产生谐波电流的设备,无功补偿柜又没有电抗器,这时候无功补偿会放大谐波电流

网友Z:
有电容自动补偿的可以打到自动补偿。

网友AP(2016-07-17):
引用 楼主:
我们工厂有5台变压器,两大三小,1变2变2000kua.现在主要就是2变功率因素上不去,2台变压器都用了3400左右电流,有时3500-3700也有,但一报警就关几台机器,电压也低,低的地方只有340车间普遍365左右,至于2变电容柜都是自动开启的,也有功率因素表,3台电容柜2台显示在0.88左右,一台数字的只有0.5-0.65,跳动很频繁!所以功率因素上不去跟我们厂超负荷有关系吗!另外3台电容柜显示电流都差不多200A请问这个是算有功电流吗!是要收费的吗
两台变压器已严重超负荷。变压器增容;按照额定容量配套电容柜,必须设自动投切控制器。

网友AE:
引用 网友AN:
补充一下,如果车间有产生谐波电流的设备,无功补偿柜又没有电抗器,这时候无功补偿会放大谐波电流
谐波分量大,电容爆炸的元凶

网友AQ:
引用 网友B:
还有,功率因数低,加电容只会减少进线电流,怎么还会多出200A呢?
我也感到奇怪 ,这是什么情况 ?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现在问题解决了,功率因素基本上都再0.95最少也有0.9!因为新增了一台变压器,现在把2000的变压器的电流控制在了最多3000个,基本上都是在2400-2600左右!以前都是在3500.而且发现有4口电容柜,补偿电流只有一百多,把电容换新的,又有两台电容柜取样电流不对,导致前面的电工开了手动,现在全部改成自动!

网友AR:
恭喜楼主大功告成!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恭喜楼主大功告成!赞一个!
呵呵,接下来还要把以前坏的电容柜也修起来!

网友AS:
力率罚款,有一种情况是用电量小,变压器大,这叫大马拉小车,一定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