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指令问题 PLC控制七段速

楼主(2016-02-29):
PLC控制变频器输出七段速问题,我的问题是当按下X5停止时,步进转移到S0了,可是当我按下X1时,为什么不会跳到S21中去?

网友A:
请先按x0激活x1所在的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x0和x1不是并列关系吗?进到S0步,如果X0闭合,则执行S20,如果X1闭合,则执行S21

网友B:
步进嘛,得一步一步来!先S20,再S21

网友C:
先X0后X1就可以了。

网友D:
从顶楼附图上看来,X0和X1不是并列关系,而如3楼所示。

网友E:
3楼正解,参照修改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才能弄成并列关系?我是想实现按哪个开关即可选择一种速度

网友D:
应当是在SET S20之后,接LD X1、SET S21吧,指令手册上会有介绍(并行分支)。

网友F:
自己多玩玩,才会学习到有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