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9):
这是一台11kw变频器,检查主回路正常,单独测量线路板,发现面板有频率输出,调整面板电位器频率有变化,测输出波形及保护正常。检查发现中间继电器24v反馈电路的一条连线不通,仔细观察发现,在一处有锈蚀,用酒精清理发现此线以锈断,主回路控制直流母线的中间继电器正常吸合。故障分析:24v反馈电压丢失,使cpu认为中间继电器未吸合。此故障我费了好多功夫才找到原因。走了不少弯路。请道友们分享。

网友A:
上电应该听到继电器吸合声

网友B:
母线电压建立之后应该会听到继电器的吸合的声音。

网友C:
哦,是预充电电路没有旁路导致的故障吗?预充电电路是一个要注意的薄弱环节。以后,如果电力电子技术发展的变频器没有直流母线电容器了,就不会再有预充电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