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可以不接吗

楼主(2016-03-01):
零线那个孔很小,还需要接2根线,能否不接零线,把零线在表外面叉接上

网友A:
纯三相负载不接可以

网友B:
可以,用细线跨接在零钱上

网友C:
零线可以用细线串接 但是一定要接

网友D:
不行的,你这个一定要接的。

网友E:
零线不接电表不能正常运转。

网友F:
电压线圈,当然要接上N线,但可以接一小点的N线。

网友G:
以接为宜,如楼上等所说。

网友H:
零线是必须要有的

网友I:
楼主也可以先不接零线试试看电表会不会转动呀,正常电压线圈只需要很细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J:
N线是一定要接的,电表里有电流线圈和电压线圈

网友K:
可以用细一些的线接在端子上引出来!

网友L:
从零线上分一条2.5线接上即可。

网友M:
为什么是三相四线有功电能表呢,就是说零线一定要接滴~~~

网友N:
不可以不接吧。

网友O:
那是必须的。

网友P:
一般还是要接的

网友Q:
按图纸接就可以了吗

网友R:
零线不接,电表不转。

网友S:
肯定要接,但你可以引一条小零线接上。

网友T:
不接也可,但是不安全

网友U:
引用 网友T:
不接也可,但是不安全
为什么不安全呢?请教一下。记得好久了,有一次,我零线端子没接电表确实走了。难道是我记错了。负载时三相潜水泵

网友V:
三相电压平衡,不接正常计量,如不平衡,计量不准,有时表走快!

网友W:
三相四线一定要零线

网友X:
零线一定要接啊。

网友Y:
你装表是为了干什么?
如果只是做样子就可以不接!

网友V:
可以检验一下,电表不接零线,每相电压端子与电表零线端子是不是220V,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为什么呢,进线和出线连在一起,好像没经过表

网友Z: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什么呢,进线和出线连在一起,好像没经过表

因为电度表里面的电压线圈需要零线!

网友AA:
一定要接

网友V:
如果三相负荷平衡,零线只是摆设!

网友AB:
零线只需要接一根进线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Z:
哦,原来如此啊,谢谢

网友AC:
理论上没有零线也是可以计量的,只是仪表的设计不是这样,应按仪表的图接。

网友AD:
零线一定要接,不然表不走的,不过可以用细一点的线。

网友AD:
引用 网友V:
如果三相负荷平衡,零线只是摆设!
不接的话,电压线圈上没有电压,不能计量吧

网友V:
三相电压矢量和=0,三相负载平衡时零线可无可有!

网友AE:
引用 网友V:
可以检验一下,电表不接零线,每相电压端子与电表零线端子是不是220V,
从这个图看,不接零线也行,三个电压线圈的一端组成了零点,每个电压线圈的电压为220V,如果三相电压不平衡,零点有飘移,可能加大记量误差而已。

网友AF:
这是要研究如何变慢吗?我认为在电表前加一滤波器。

网友AG:
强电是弱项 学习了

网友AH:
纯三相负载可不接,但有单相负载时,电表不转

网友AI:
那就连一根零线就好。不连计量不准。想当年电工证年审时就因为只接了一根零线,上课老师说我这样不行,然后就争吵了,结果我就杯具了。。。。。。

事实证明我是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