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1):
   管内最高点液体在重力作用下往低位管口处移动,在U型管内部产生负压,导致高位管口的液体被吸进最高点,形成虹吸现象。

那么在电气运用中该如何解释?请大师指点。。。

   举例:
   发电厂机组,汽机就地仪表柜与控制室DCS自动控制柜内相关线缆,端子排油渍较多,在机组停运时,会对其做清洁处理,机组运行一段时间后,相关线缆端子排又出现油渍。发电机组、就地仪表柜、DCS柜安装于同一楼层,应该不具备虹吸现象所说的高低位落差。
   对于该电气现象,急于求解。如果说由于现场环境温度影响,该虹吸现象如何解释?或是有更专业的术语??

网友A:
这哪是什么电气现象,更谈不上虹吸。
端子排表面比较光洁,油污落在上面比较打眼,线缆表面一样也有,你用抹布一擦就知道了。

网友B:
听起来云里雾里的,端子排油污怎么联系到虹吸现象了?

网友C:
通过现场电缆端头或有破皮的地方沿电缆护套虹吸到室内的 常见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由于有关机组运行,正常运行工作中不便清理,只有机组停运时处理。现场仪表柜与我中控DCS柜相隔300米,电缆经桥架敷设,长度大概800左右。目前怀疑现场端子排上信号线油渍结合灰尘,对信号产生干扰。这种现象会不会有其他因素,该如何避免??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由于有关机组运行,正常运行工作中不便清理,只有机组停运时处理。现场仪表柜与我中控DCS柜相隔300米,电缆经桥架敷设,长度大概800左右。目前怀疑现场端子排上信号线油渍结合灰尘,对信号产生干扰。这种现象会不会有其他因素,该如何避免??

网友D:
直交流电招灰而已:电场,带电粒子,就这么简单

网友E:
就知道高压会吸灰

网友F:
应该是油气混合物飘到端子排上了
你得描述我没完全理解!

网友G:
感觉这个不算虹吸吧

网友H:
这叫浸润吧

网友I:
感觉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J:
高压电除尘知道吗?
那个就是用高压电吸引灰尘PM2.5等滴

网友K:
这个情况很普遍
如果影响你的控制,找出具体影响的改用对接航空插头

网友L:
此楼看后,学习了。电场作用下的物理现象,千奇百怪呀。

网友M:
不了解其术语和原理解释。
楼主应当主要是想找到原因,以采取相应对策;还有,所述干扰不知是否为油污的原因。

网友N:
是灰尘吧

网友O:
跟电场有关系

网友P:
是通过电线的通道进去的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提出各种疑问或可能性。
   现场仪表柜为汽机仪表监视柜,柜内最高电压220VAC,给仪表供电,其余大部分为传感器或是传输4-20mA等信号屏蔽线,随后尽快回拍照附图给大家。个人认为跟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的气压变化有关。若有专业人士看到,请帮忙给大家个专业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