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1):
三菱GOT可以更改plc的逻辑顺序吗?如更换一套夹具,原来夹具有5个气缸,新夹具有7个气缸,并且打开顺序全变了。可以从GOT中直接改吗?不需要再重新写程序。

网友A:
呵呵;要看PLC及屏的详细型号;
三菱有些款屏可以读取或修改PLC的程序,不过修改小部分是方便的,大的改动还是用电脑吧;

网友B:
程序做成可以在触摸屏改动作顺序的…… 例如在触摸屏上设几个寄存器。一个寄存器对应一个动作。寄存器输入数据,例如输入1,对应的动作就首先执行;输入2,对应的动作就第二个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神可以再详细说下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可以再详细说下吗?谢谢
二楼说的没听过,一楼说的是没错

网友D:
楼主再说详细点啊。

网友E:
高端的三菱GOT 能那么干 一般默认是上电之前按住触摸屏 四个角 进入什么设置菜单

好久之前的事了 具体也挤不太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想做到夹具自由切换,只需要在触摸屏上设置就行了。不需要更改程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想做到夹具自由切换,只需要在触摸屏上设置就行了。不需要更改程序。
可以做到的,在plc里面做两套程序,在触摸屏上面做切换开关,就ok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高端的三菱GOT 能那么干 一般默认是上电之前按住触摸屏 四个角 进入什么设置菜单

好久之前的事了 具体也挤不太清楚了
got是可以监控软元件的,按右上角,编辑这个好像还没看到,哪天看看试试

网友H:
从屏上直接修改程序不清楚,但是可是通过设计程序,在屏上设置参数来实现你说的功能,

网友A:
已经讲过了,要看型号;有些是可以把触屏当手持编程器来使用的;
比如停产的F940GOT,连接FX1S/FX1N/FX2N这些PLC,屏上可以当FX-10P手持器来使用;

网友A:
F940可以读写FX系列的指令表;

网友I:
触摸屏的配方功能是看着玩的吗?

网友J:
肯定要重新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触摸屏的配方功能是看着玩的吗?
配方与修改PLC程序是二回事;

网友K:
有的屏是和PLC设计为一体化的,想改变功能就改变程序就可以了,象三菱普通GOT只能修改PLC里的位元件及字元件.

网友L:
plc程序写好了,通过屏切换就可以了。

网友A:
呵呵,通过屏切换那就不是用屏来编辑程序了;
实际上OMRON的有些屏连接OMRON PLC时,也可以当手编器使用,在屏上修改PLC的程序;

网友M:
一般做法是在程序里编制好对应的程序,然后在触摸屏上进行型号选择,调用不同程序,或者传递不同参数,执行不同配方。

网友N:
三菱1575、1595的屏可以修改程序,这点我已经在工程实现:CPU是Q12H

网友O:
回复 网友N:
简单的修改还可以

网友N:
引用 网友O:
简单的修改还可以
汽车厂动辄几万步程序,你难道还想依靠触摸屏完全修改??

网友O:
几千步的程序也不大可能用触摸屏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