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1):
我之前一直用的ab的plc,今天老板给弄了台海微的,哪位可以给一些使用建议和意见以及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A:
以前只知道一个海为PLC(未使用过),才知道还有个海微PLC;
或者,可至厂家网站找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叫做海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找过了,没啥资料可参考的

网友C:
海为知道的,楼主说的就没听过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找过了,没啥资料可参考的
你真的找过吗?

网友E:
用过一百来台,性价比比较高,PZ-36 3AD 3DA,坏了10了台吧,多数是电源部分坏。

网友F:
上官网,找技术服务。

网友G:
做过海微、海为两种PLC的上位机通讯,还是不错的

网友H:
海为的哥们产品了?

网友I:
没见过这牌子的plc

网友J:
http://www.hiw-auto.com/product.asp找了一下确实是海微,资料不少呀。其实现在国产的做的不错呀,支持一下国货。

网友K:
一直用AB,一下转到海微,这个跨度有点大

网友L:
没听过,现在国产的也挺多的!

网友M:
四方变频器便宜,老板还是选择了台达

网友N:
去楼主还是不要用了,价格很便宜。编程软件做的不好。有时编译通不过。

网友O:
上次买了四台一个也不能用,步进指令,机器乱动作,从此以后再不敢用海微了。一共用了不到十个。还不如三菱单板机。

楼主:
回复 网友O:
用笔记本和它通讯,我用USB2.0转RS232的线可以吗?如果可以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