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1):
开关三相电380vAc已确定,用固态继电器通断来控制加热灯管。泣求前辈们,帮忙看下这个加热灯管电压到底多少伏?在灯管点亮情况下,我在灯管两根线,如图,AB处测量灯管有100多伏怎么回事?(固态继电器新的,绝对是好的)一一一西得乐吹瓶机。理论上在A,B处测灯管电压,应测到380v才对啊?

网友A:
开关下端电压是多少,固态继电器是否完全导通,负载是否完好。

网友B:
你测量的是工作电压,并不是电源电压,电源电压是380,220v的普通日光灯工作电压只有50至70v,但是我也只是猜测滴,看看前辈们如何说吧

网友C:
你的固态继电器是否带调压功能(比例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的是工作电压,并不是电源电压,电源电压是380,220v的普通日光灯工作电压只有50至70v,但是我也只是猜测滴,看看前辈们如何说吧
日光灯有镇流器,但这个没见有其他东西啊,是不是固态继电器没导通,电子开关器件不比机械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的是工作电压,并不是电源电压,电源电压是380,220v的普通日光灯工作电压只有50至70v,但是我也只是猜测滴,看看前辈们如何说吧
不是吧?白炽灯因该是220吧
前辈,我测量的是带镇流器那种长灯管,我也是不太明白,觉得可能是因为有镇流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的是工作电压,并不是电源电压,电源电压是380,220v的普通日光灯工作电压只有50至70v,但是我也只是猜测滴,看看前辈们如何说吧
不是吧?白炽灯因该是220吧
前辈,我测量的是带镇流器那种长灯管
看错了,你好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的是工作电压,并不是电源电压,电源电压是380,220v的普通日光灯工作电压只有50至70v,但是我也只是猜测滴,看看前辈们如何说吧
不是吧?白炽灯因该是220吧
前辈,我测量的是带镇流器那种长灯管
看错了,你好快
果然是因为有镇流器,楼主这个有没有镇流器呢

网友E:
是不是有调压功能。一百多伏,灯管很暗的。能看出啊。电源电压正常吗

楼主:
大家怎么和镇流器扯上了呢?这是吹瓶上用的,没有的

网友B:
楼主把灯管两端接线拆下,看看这两根线电压多少

网友F:
不带负载量一下多少.

网友G:
固态继电器pwm工作引起的万用表误测。

网友H:
用示波器看下管灯两段电压波形,是完整的正弦波?还是调功的波形?还是一段导通一段截止的波形。总之要把电压损失在哪找到。

网友I:
你量的时候估计是保温阶段  固态继电器在间歇性工作吧

你的表测量的时候 电压从低值慢慢变大 然后表还没量到电压最大值 固态这个时候就关闭了

网友J:
你测量的准不准!

网友K:
固态继电器应该是PWM控制,你测量的是电压有效值

网友L:
固态还没导通吧!

网友M:
固态继电器,线路。          直接短接固态继电器,测下A,B端电压多少,就知到了。

网友N:
估计是斩波的,你的万用表测不了

网友O:
测固态继电器进线电压正常否?

网友P:
你查一下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电压对吗,设备是否有闭环控制。比如温度闭环。温度设定的低了。温度达到设定值了灯管就不会全做工了。

网友Q:
吹瓶机应该用的是调压模块,模拟量控制红外线灯管加热,固态继电器是开关量。楼主仔细看看

网友R:
确定 固态继电器 是否带PWM功能   在看灯的亮度  如果没有达到正常亮度  说明电压没问题   你要往上查了

网友S:
直接接过来看看电压是多少的

网友T:
应该是带调功的模块

网友U:
如果有整流器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