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高手告知下好吗?

楼主(2016-03-01):
电阻旁边的贴片电容应该选择多大的更换

网友A:
跟隔壁电容一样大

网友B:
用放大镜看一下,其他的。

网友C:
用电容表测下,其它驱动电容就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1uf50v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没有电容表咯

网友D:
大于0.1uf就可以了吧, ps9613规格书上测试电路是这么标的

网友E:
这种电容怎么看容量啊……!想学习!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贴片陶瓷层叠电容不标容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跟隔壁电容一样大
正解,功能都是一样的。

网友G:
测试一下隔壁的就知道了!

网友H:
换一个跟旁边一样厚度,颜色一样的 试一下~!

网友I:
找个大小差不多的就行

网友J:
6楼正解!

网友K:
没有编码?
旁边的看看!

网友L:
和旁边一样大。

网友M:
和旁边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