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1):
如题,各位大神,用的尤尼帕斯F701称重控制器,有什么办法实现称重数据的实时记录么?要求能用优盘存取数据,然后可以在电脑上查看编辑。

网友A:
F701好像没有这个功能。我们这里有三种尤尼帕斯的承重表,F701只是用于包装称的承重孔子,F800用于自动配料线,作为CC-LINK的一个智能设备站,最终与工控机的组态软件连接,可以记录配料承重数据。还有F741-C,同样用于自动配料系统,作为profibus-dp的一个从站,通过S7-300的315-2PN/DP连接工控机,同样是控制和记录实时配料数据。
 F701有连接打印机的功能,通过双线式串行接口(SI/F).  至于你说的功能,咨询下供应商吧

网友B:
你可以直接买一个记录仪就好了,

网友C(2016-10-22):
你好!我是尤尼帕斯的技术支持人员,对你你提出的想法有以下几种实现方式;1、使用RS22\485通讯方式,这里你需要在电脑上编写程序。直接做数据库,但是通讯的速率可能和你包装的快慢有一定的影响。2、直接购买我司带SD卡储存的打印机,直接将数据保存在SD卡上,这样就可以直接拿到电脑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