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1):
任意开关都能控制灯亮灭,用200PLC想不出来,太笨了!用来练习

网友A:
百度搜搜

网友B:
这个太容易了,使用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C:
二楼的正确。

网友D:
相当于启动控制,上升沿

网友E:
多想多动总是好的,不明白多玩几回就弄得灵清了。

网友F:
你要的是不是这个功能?

楼主:
谢谢大家,对于你们大神来说简单啊,对于菜鸟我来说好难,想了多天没有想出来,以为还要用到高级指令呢。

网友G:
用三菱的ALT(p)指令也很方便,按一下亮,再按一下灭

网友H:
并联输入,用取反指令就可以任意地方控制灯的起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