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1):
今天维修这台台达变频器,检查发现电解失容,拆掉有关的螺丝折腾了半个小时板子就是取不下来,经仔细观察发现此变频器修过,上一任维修员在模块上涂抹的不是导热硅脂,竟然是密封胶,欲笑无声,欲哭无泪呀,我勒个去,这TM什么搞维修的呀。

网友A:
职业操守问题!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B:
多的变频器呀,还修二回~

网友C:
只能拆模块了吧

网友D:
不会是把它当导热胶吧?

网友E:
什么样的人都进来了,看来这个行业不怎么好混了

网友F:
这都行?真是只有想不到.

网友G:
此前的维修者应变能力有,职业道德无,鉴定完毕

网友H:
不知楼主已经问候几遍了表情,总能拆下来的。

网友I:
估计以前的水平不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H:
撬不动啊,铝散热底板已经伤痕累累了。

楼主:
我就纳闷了,他用密封胶代替导热硅脂散热居然没出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撬不动啊,铝散热底板已经伤痕累累了。
加热。

楼主:
回复 网友H:
怕塑料外壳化了就彻底报废了

网友J:
粘满密封胶拆开后的效果图片呢?无图无真相…

网友K:
小机这么麻烦还是不修了

网友L:
直接换主板 哈哈

网友M:
就是怕你再拆,所以用密封胶

网友N:
也许他那只有这种胶呢

网友O:
职业道德不行有失职业水准

网友P:
人家就没打算让你来修
你动了人家的奶酪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还没拆开呀老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怕塑料外壳化了就彻底报废了
当然是要把塑料外壳去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外壳和散热底板连接螺丝在线路板下边,也没办法拆。当然想修好这台机器还是有办法的,我只是吐槽一下前维修员的这种做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外壳和散热底板连接螺丝在线路板下边,也没办法拆。当然想修好这台机器还是有办法的,我只是吐槽一下前维修员的这种做法。
模块引脚脱离PCB后就好拆了

网友Q:
这也是个狠人啊,没打算再修的吧。

网友R:
想到别的问题,当时修好后,胶水不会影响散热?变频器没有报故障?

楼主:
我也在怀疑这些,不过看模块边上挤出的胶上面那一层尘土和油渍应该用很长时间了。

网友S:
我以前修也碰到过用胶的,也没办法,想办法撬吧,用小一字螺丝刀圆圈往里拍,小心模块别报废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M:
就是怕你再拆,所以用密封胶
人家是高高手

网友U:
第一次见到这种高手。

网友V:
有可能是导热胶!否则早就坏了!

网友W:
应该不是普通的白色密封胶。普通白色密封胶没有这麽大的粘合力

楼主:
回复 网友W:
模块底面抹胶后紧固加压已经是真空了,小冲子全用上了,就是下不来。

网友W:
减速箱就是用的普通白色密封胶,和容易就拆开。他用的绝对还有其它成分的胶

网友X:
反正人家上任是修好了  能用了  客户就认这个   其他的客户又不管  你修好了 在抹上白色的胶水  估计客户也不怪你

网友Y:
有些电子设备的功能模块就是用类似密封胶导热而且非常坚固的物质胶,不必大惊小怪,这说明你还是见得少了的!

网友Z:
引用 网友M:
就是怕你再拆,所以用密封胶
我也这么认为,让主人还是给上一家维修的人修理吧……

网友AA:
不是密封胶水吧!

网友AB:
不是密封胶是类似环氧树脂的

网友AC:
不是导热硅脂,竟然是密封胶。够狠

网友AD:
密封胶为了下次生意够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D:
他自己拆的话也头疼呀,难道有什么独门绝技。

网友AE:
直接报废,换个新的这么大的估计也没多少钱!

网友T:
得了吧,这个建议直接扔了换新

网友AF:
这样的变频器还能修第二次不值当的吧,

网友AG:
好像用导热胶只用在发热的地方。别的地方可以用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F:
给钱就修呗

网友AH:
回复 网友AI:
我觉得也是这样,,

网友AJ:
怎么会用密封胶啊  真是的

网友AK:
有可能是导热硅,当初上的时候里面空气全部压出来了,再拆的时候就想吸玻璃的那样形成了真空,所以要用劲撬。

网友AL:
应该是上个维修误用了导热硅胶,而不是导热硅脂。之前在咱们论坛上看过咱们同仁不知道这个胶和脂的区别。自己打的导热硅胶,结果再想拆下来的时候自己把模引线拉断了,来发帖询问为何这么难拆。。。

楼主:
回复 网友AL:
有什么好办法拆开吗

网友AM:
回复 楼主:
这个就很难了啊

网友AN:
个别的变频器模块上面是有用密封胶粘的,比如艾默生电梯专用变频器模块部分就用硅胶了,但是里面有硅脂,可能是防止机械震动对原件有影响,这种情况只能把模块焊下载取板子,尤其是采用优派克模块的千万别硬拆,优派克模块和富士的模块不一样,采用开口插接的一使劲就把插针在里面耗断啦 ,注意模块是好的情况下这么干模块就挂了。

网友AO:
回复 网友E: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嘛

网友AP(2016-03-31):
步骤,先拆模块,然后用刀片从四周隔出小缝,然后慢慢用螺丝刀敲进去,我遇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P:

网友AQ:
TMD,人人都想骂!不知道谁接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