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解手机充电器

楼主(2016-03-01):
今天有空正好有一个手机充电器坏了没有输出,用万能表测量输出短路了,外壳没有固定螺丝是粘接的只好暴力拆解了,进一步检查发现是D7(SR160)击穿,更换后正常了。

网友A:
这也坏?太次了吧

网友B:
自激开关电源

网友C:
换个小元件,又正常了,但外壳搞坏了,不太好。楼主下次应该就不会了。

网友D:
不到十元吧。质量都差不多

网友E:
这个不是钱的问题,应该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赞一个。

网友F:
这种东西大多不能无损的拆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502胶水把它粘好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错,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G:
不错,又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