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1):
车间有两条生产线,切割机采用的是西门子S7-200的PLC,都是减速停车,它运用两个接近开关停车,一个接近开关减速,一个接近开关停止,另外有一条生产线摆渡车也是采用的西门子S7-200PLC,也是减速停车,但是这个停车方式是一个接近开关,两个接近点,第一个接近点减速,第二个接近点停止,请教大神些这两种停车方式有什么区别?能否赐教一哈电路图,更好是PLC梯形图.......,谢谢!

网友A:
同一原理啊 开关不同而已

网友B:
一个开关、多个控制点,电梯的控制就是采用该方式,该方式属于开关随动,而控制(感应)物不动。

而多个开关控制方式,开关是不动的,安装在每一个控制点上,随动的是控制(感应)物。

如果每个控制点都安装一个开关,假定是20层的电梯,甚至更多的层数,那要安装多少个开关?

网友B:
如果要比较两种控制方式的优、缺点:

对于一个开关多位控制,要求电缆随动,可能有些设备不大好搞,电缆的安全性不得不考虑,其次该方式对于位置的判断 性也不及多开关可靠。正因为如此,电梯的控制还同时采用编码器进行辅助记忆。

网友C:
多开关简单可靠,一个开关多位控制要复杂一些,但是节省开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请问哈,我想第一个输入点输入信号,两个吸电器吸合,第二个输入点第一次输入信号断开一个吸电器,第二次输入信号断开第二个吸电器,这个程序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