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西得乐吹瓶机加热灯不亮了,换新的仍不亮,大家看下怎样查找故障?

楼主(2016-03-01):
380V交流开关,用固态继电器动作触点控制加热灯管亮与否,没镇流器的,不知是不是接错线了?请懂的前辈指点迷津?(图中第1个灯管)

网友A:
应该检查固态继电器控制回路。

网友B:
是否有电压

网友C:
检查控制电压

网友D:
检查电压换个固态继电器SSR

网友A:
应该还缺少二次回路的图纸。

网友E:
只从这张图纸上没办法看出什么问题啊.

网友F:
如果其它都亮,固态无问题,就是这单路的问题,开关,线路,就是测量电压,电压无问题?或者不是的话将加热灯在其它回路上试一下。

网友G:
怀疑固态有问题。

网友H:
其它都工作就这个不工作的话就得检查固态的控制回路 看看为什么没导通 是控制电压的问题还是固态的问题

网友I:
硬件有问题啊

网友J:
每个点测一下电压,测完就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