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武调节阀波动

楼主(2016-03-01):
我们厂好几台山武的气动调节阀(都是山武的定位器AVP300)出现上下波动。比方说,给阀一个25%的开度,它会在20%~30%之间来回波动,管道里面都没有介质,请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厂有用山武的温控器

网友B:
重新自整定试一下。

网友C:
定位器里边有个过滤空气的东西是不是堵了,阀门定位器应该用了好久了吧

网友D:
膜片有没有磨损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