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1):
欧瑞变频器型号E1000上电报ERR4,功能键都能用参数也能修改。上电报ERR4无法运行。怎么维修。请大哥们指点

网友A:
加我微信聊1430521217

网友B(2018-05-12):
请问你这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上电ERR4  要怎么解决  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的主板。主板电流检测有一路电压不正常。MCU内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