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康变频器

楼主(2016-03-01):
各位大神帮帮忙,90千瓦的优利康变频器上电报cpf00故障如何解决?????

网友A:
不知道什么系列?CPF00是什么意思?

网友B:
面板与主板通讯不良,1,主板芯片232坏,2,主板定制芯片坏,3,主板与面板连接线接触不良。  主板坏的可能性大。    此机与安川G5一样,只是汉化,参照G5菜单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有一主板显示CPF01,CPF02,还有另一个显示UV,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B:
CPF01大部分是主板芯片(232,或定制芯片)坏,安川G5也有不少此故障。CPF02不一定,初始化试试看。UU要看是否是原安川机,若是则是辅助触点没闭合,或接触器整个损坏。若是优利康则是驱动板检测电阻变值,或真是电压低,或在运行中瞬时断电又送电,变频器保护。等等,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A:
通讯芯片坏的可能性大了。

网友D:
板子坏了估计是

网友E(2020-07-31):
慎用这个品牌,还有那个海利普,这两个品牌参数难调,故障奇怪,结构奇怪,出问题后修复率奇低,维修价格高昂。别问为什么,亲身经历了好几次,给坑惨了

网友F(2020-09-13):
不久修过一台优利康的,别看弄的是汉字显示,可是竟然还不如用字母代码好理解。

网友F:
而且出厂默认基频是60,汉化了这个都不改过来。搞得不注意的话输出电压偏低

网友G:
主板是不是安川G5的缩水版?

网友H(2021-03-26):
需要跟他一样的变频器联系,这个报警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