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1):
请问如果PLC在输出点要加续流二极管或RC电流进行浪涌保护的话,应该选的二极管、R、C参数为多大?

网友A:
1、直流继电器,需在线圈两端并联二极管,这是因为当继电器断电(释放)时,继电器的线圈会产生自感电动势,这个电压会击穿和它相连的三极管,所以常常在继电器两端连一个二极管(通常称呼它叫:吸收二极管)将这个自感电动势短路、吸收掉。1A/100V快速二极管。

2、对于交流来说,需在触点(电源在高频分析时短路)两端并联RC吸合回路,RC吸合回路由电容和电阻串联组成。电阻经验值:10-100欧姆,电容经验值:0.1uF/250V或者0.22-0.47uF,这个触点两端的RC作用不一样,它是为了减小触电工作是的电火花用的,所以也称吸收回路,火花不仅对触电寿命有影响,同时它也是一个干扰源,所以同时这样做也是为了防干扰。

网友B:
现在加续流二极管或RC的电路很少见了

网友C:
续流二极管的选择,主要是负载电流,只要大于负载电流即可;

RC阻容吸收的选择,主要是吸收尖峰电流,也应该通过交流电压和交流阻抗与交流电流的关系,用交流电路的欧姆定律计算而得。注意电源频率是50Hz(已知条件)。

网友D:
二极管我一般用1N4007

网友E:
负载是直流中间继电器可以选用带有续流二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