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1):
多谢各位老师给予指导
本人是做通信的,没办法项目中有这个自控的需求,在官网和百度学习了几天
感觉LOGO 是可以支持这样的需求的,
那么考虑到成本和扩展能力,
求教大家。是用LOGO 还是用 200 SMART 呢?
如果定下基本型号,其他配置需要在买些什么东西呢,比如模块什么的。
非常感谢。

需求:
----------------------
1、PT100温度传感器,5个
2、电磁阀开关(1寸,好像是5A的)控制水管通断,10个
3、继电器(控制220V,800W的水泵开关)  5个

电磁阀型号和继电器型号,选择常见的,200 smart 和LOGO 方便使用的。
同样求推荐类型或者准确型号。多谢。

扩展部分:
每扩展一组控制,
增加 PT100 1个
电磁阀 2个
继电器 2个
---------------------
已知选配:
2.1、西门子smart line液晶触摸屏 ,用来显示运行信息可做一些温度和时间上的设定
2.2、LOGOV8 经济型 或者 200 smart

求教按照这个需求,其他的配件配置。
非常感谢。

网友A:
要求扩展的话还是选择plc好些。

网友B:
200smart,点数不多的话一个cpu自带的点就够用了,不用扩展。

网友C:
用SMART吧,你还要扩展温度模块,控制的吧!

网友D:
呵呵;LOGO的功能有限,还是用PLC吧;

网友E:
正好海为有活动,试试他的,这样保证最低,哈哈

网友F:
成本低要用国产的,西门子还是要贵一些的

网友G:
海为有活动啊,屏也可以用他们家的,还配专门技术支持哦。
楼主考虑下申请吧。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0691

网友H:
可选用12/24RCEo(经济型,不带显示屏),本机的数字量为8入4出,继电器输出。可配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另外,每个PT100扩展模块可以连接两个PT100;
一个LOGO! 0BA8加扩展后的最大资源:
功能块 400
REM 250
数字量输入 24
数字量输出 20
标志位 64
模拟量输入 8
文本框 50
文本内容 50
模拟量输出 8
程序存储区 8500
块名 100
模拟量标志(寄存器) 64
光标键 4
移位寄存器 4
移位寄存器位 32
开路连接器 64
LOGO! TD 功能键 4
网络输入 64
网络模拟量输入 32
UDF 类型 16
UDF 实例 64
数据记录 1
网络输出 64
网络模拟量输出 16
模拟量滤波器 8
布局内存 30000

创建为网络项目,可使用网络资源:
网络输入 64
网络模拟量输入 32
UDF 类型 16
UDF 实例 64
数据记录 1
网络输出 64
网络模拟量输出 16

触摸屏可以采用西门子或第三方的触摸屏(如威纶通),但必须带以太网口;

主主通讯的每个LOGO均可以编程,可用的资源远远大于上述资源配置;主从通讯的从站LOGO没有程序。

200smart当然也可以了。

网友H:
触摸屏与LOGO交换模拟量数据,可采用LOGO的“参数VM映射”,直接读/写,不占用模拟量的输入、输出点;数字量输入I与数字量输出Q均有固定的V地址,可以直接交换信息,不占用网络输出/输入点。

网友I:
楼主的需求,不计算扩展在内,都已经是5输入,15输出了;如果再预计增加1组扩展,就是6+19了。
而且以后肯定有扩展需求的对吧。比如扩展3组,就是8+27,用S7-200才是正道。

网友H:
  以下是我在官网回复的同类问题
  可以实现。但不知实际需要的I/O点数是多少,如果超出单个LOGO的最大配置,您可以采用LOGO的主主通讯或主从通讯,以扩展I/O点。建议采用0BA8的LOGO,以太网通讯。可以实现多个以太网链接通讯。有模拟量输入或PT模块时建议采用0BA8 12/24RCE(自带显示屏的标准基本模块。即CPU主机)或0BA8 12/24RCEo(不带显示屏的经济型主机);
  LOGO有专用文本。当然LOGO还可以连接西门子的触摸屏或第三方的触摸屏(如威纶通),但必须选用带有以太网口的触摸屏;
  如果只有一个主机与触摸屏通讯,可以用网线直接链接二者;两个以上时应使用以太网交换机链接。同时方便下载程序、触摸屏组态及在线监测,方便调试。采用固定IP地址!
  如果温度检测可以用PT100或PT1000时,可以采用LOGO PT 模块直接链接,每个可以连接2路PT。
  用LOGO可以完成的控制,用200肯定能胜任,估计200也有PT100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谢甫哥的回复。
很细致。
我这两天学习了一下。好像LOGO 反而成本更高了一点
考虑了一下 国产 台达 和 三菱的PLC 。

楼主:
回复 网友I:
恩。的确。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甫哥 ,我也在官网看到您的回复了。
非常感谢。
还有一些疑惑的地方。就是如果放弃LOGO ,用PLC ,三菱的和台达的着两者之间选,好像三菱的成本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海为有活动啊,屏也可以用他们家的,还配专门技术支持哦。
楼主考虑下申请吧。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0691

感谢。只是不知道怎么申请
然后就是 我连选型都不会呢。哈哈。所以。。。。你懂的。支持是不可少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海为有活动啊,屏也可以用他们家的,还配专门技术支持哦。
楼主考虑下申请吧。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0691

感谢。只是不知道怎么申请
然后就是 我连选型都不会呢。哈哈。所以。。。。你懂的。支持是不可少了。。
你打电话咨询一下,相信海为会提供技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