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2):
昨天现场调试一切板机,发现切刀暂停时,刀会往高处摆一下,按重力原理应该是往低处摆的啊,询问客户原来是调过内部的制动参数,估计是调乱了,把直流制动参数项调出,发现制动电流高达70%,把它调到20%,刹车就是定定的。

网友A:
客户不懂乱调,你就自求多福

网友B:
制动是直流母线的电阻制动?还是电机的直流制动?用制动参数获取刹车减速度?

网友C:
制动电流高达70%,把它调到20%-----这样的结果是制动动作时间推迟了。本来是电流下降到70%制动单元就导通工作了,现在是电流下降到20%才导通,所以时间后滞了

网友D:
楼上分析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