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2):
手上原来有一个IP006的模块,之前是用来连接手持编程器的,输出接口是一个24针的RS422接口,可以用来有电脑联机吗?数据线如何转换?

网友A:
呵呵;C200H的CPU不能直接连接电脑;
升级后的C200HS及之后的C200Ha则可以;

网友B:
需要模块连接电脑的

网友C:
直连电脑应该不行的,只能用手编器。

网友A:
可以用一个LK201的通讯模块与电脑连接,但要占用底板上一个I/O接口;

网友A:
需要这个模块,可以连接电脑或触摸屏;

网友D:
要加一个通信模块,模块下的拨码开关还要设置一下

网友E:
不能直接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