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2):
请教一个各位前辈,这种数控机床门上的安全联锁开关,哪里可以买到?
刚才用百度,阿里巴巴,淘宝搜了一圈也没有发现几个,请教一个各位哪里能买到呢?

网友A:
图片,型号,提供一下

网友B:
没看到图也没看到你说的型号

网友C:
型号,图片,或者是哪种机床至少要说明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个各位前辈,这种数控机床门上的安全联锁开关,哪里可以买到?
刚才用百度,阿里巴巴,淘宝搜了一圈也没有发现几个,请教一个各位哪里能买到呢?
多谢了。
楼主没点击开始上传吗?

网友E:
这种装置是专门订制的,不容易购到.

网友F:
发个照片看看

网友G:
自己做一个改造,不就OK了

网友H:
安全开关我们电梯上用的很多的。

网友I:
是不是像磁铁一样的东西

网友J:
数控机床安全门锁我所接触到的有好几种,你最好附上图片,我可能会知道。

网友K:
这个,我们一般都是选用欧姆龙、施迈赛这2个品牌安全开关

网友L:
什么样的东西呢?

网友M:
一般都是选用欧姆龙

网友J:
是这样的吗?

网友N:
是开门断电开关还是其他,没大注意过类似器件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