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85一进一出标准通讯接头

楼主(2016-03-02):
现场情况有多台西门子200plc plc有两个通讯口,一个给触摸屏用,另一个给上位机485通讯用。我想问有没有一种通讯接头可以是一进一出的,类似于西门子的DP头,由于考虑成本和安装空间,是否有国产的小一点的接头?请用过的高手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dp头国产的多的是了

网友B:
要那么省啊,那就直接做也可以的。

网友C:
对!
自己找材料自己焊接!

网友D:
我还干过把串口线重接当DP线的勾当……

网友E:
买过西门子的DP头

网友F:
直接上某宝看看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接上某宝看看吧
对啊,这上面什么找不到啊.

网友H:
买材料自己焊接呗,这是最便宜的了!

网友I:
modbus上面好像不能存在两个主站,这样的方式从原理上就不可行

网友I:
上位机一条网络,触摸屏一条网络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