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 计量估算

楼主(2016-03-02):
10KV  400kw  电机 一小时使用多少度电 。高压电收费和低压电一样吗。

网友A:
高压柜没有计量表吗,装个计量表就好了。
收费是一样的。

网友B:
满负荷一小时就是400度电,收费标准跟低压的一样,就看你的用电性质

网友C:
一千瓦一小时一度电

网友D:
千瓦小时一度电

网友E:
工业用电计量是在高压侧计量的

网友F:
楼上的都对

网友G:
这个问题有代表性!以前竟然没想过!

网友H:
额定负载400度(实际稍多,因为有耗损),因为额定400KW指轴输出400KW

网友I:
一样的啊
看好功率因数就可以了!

网友J:
满负荷就是400呗,收费一样的。

楼主:
和低压一样啊

网友K:
看运行电流估算实际功率
你的用电是10KV只能高压计量

网友L:
高压应该比低压电费少一点。用电量应该根据实际负荷和实际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