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设计,变频器输出,两个接触器的作用分析下。

楼主(2016-03-02):
万一实现了呢

楼主:
我先来分析,不对,请多多指教,工作流程分析,变频器开始准备工作,1,KMY接触器吸合,上面连动常闭的触头断开,2接着KMY1吸合,开始启动电机工作了。 为什么是KMY先接合呢,我是这样的分析的,KMY1起隔离作用,如果是KMY1先接合,就有短路问题,同时接合的话,那就可以少用一个接触器, 但这样不安全、 结束过程,KMY1先断开,接着KMY接着断开,常闭触头就闭合,把线圈能量释放掉。第二次启动时保护变频器。我是这样分析的,如果先是KMY,先断开,常闭马上闭合,KMY1就来不及了、断开了,就失去隔离的作用, 不对,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先来分析,不对,请多多指教,工作流程分析,变频器开始准备工作,1,KMY接触器吸合,上面连动常闭的触头断开,2接着KMY1吸合,开始启动电机工作了。 为什么是KMY先接合呢,我是这样的分析的,KMY1起隔离作用,如果是KMY1先接合,就有短路问题,同时接合的话,那就可以少用一个接触器, 但这样不安全、 结束过程,KMY1先断开,接着KMY接着断开,常闭触头就闭合,把线圈能量释放掉。第二次启动时保护变频器。我是这样分析的,如果先是KMY,先断开,常闭马上闭合,KMY1就来不及了、断开了,就失去隔离的作用, 不对,请多多指教。
貌似比较合理,但没见过这样的设计

网友B:
什么品牌变频器,你分析的和我的观点相同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端为何要这样接线??有啥优点??

网友D:
这个真没见过,感觉没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在电梯上的,工作性质决定,经常起停。这样设计应该有用

网友E:
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F:
发个完整的图来看看嘛!

网友G:
电梯上这种控制回路很少哟

网友H:
多了一个封星接触器,用于永磁同步电机。电梯方面

网友I:
应该是加强制动吧!

网友J:
这个是永磁同步主机上用的。

网友K:
会不会是起保护或者顺序控制?

网友L:
楼主分析有道理,好像也只能这么理解了!

网友M:
楼上都说是用于永磁同步电机的,是不是这种电机的出线短接后电机轴就会制动,不会自由转动呢,有点像步进电机那样。我是这么想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N:
既然是永磁电机,这个就很好解释了,启动正常接通,当断电时,电动机还在转动,相当于发电机,星点短接,会有制动电流,则会起到制动作用。

网友O:
停车短接制动吗?

网友P:
电梯用的全是永磁同步电机吗?

网友Q:
永磁同步电机用于起升机最大特点就是低速大转矩特性好。而永磁同步电机停车需要这样的短接制动。操作顺序:

1.操作变频器自由停车命令;
2.断MKY1接触器触点;切断电机和变频器的电路;
3.闭合短路电机绕组(MKY常闭触点)。电机减速制动。

楼主给出的题目不错。在永磁同步电机控制里,自由停车的处理曾经是被关注的问题。这里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应用实例。

网友R:
KMY1起能耗制动。

网友S:
图纸好像没有给出来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停车短接制动吗?
有点意思,可以参考,

网友T:
反接制动

网友U:
KMY同步电机封星制动,运行时,kmy先吸合,KMY1吸合,变频器给出运转指令,这应该是电梯电路图,防止制动器失效,造成快速溜车。如果是电梯,在GB7588标准里规定,a用两个独立的接触器切断电动机电流;b(1)切断电流的接触器(2)用来阻断静态原件中电流流动的控制装置。ab可任选一项

网友V:
没见过这种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U:
KMY同步电机封星制动,运行时,kmy先吸合,KMY1吸合,变频器给出运转指令,这应该是电梯电路图,防止制动器失效,造成快速溜车。如果是电梯,在GB7588标准里规定,a用两个独立的接触器切断电动机电流;b(1)切断电流的接触器(2)用来阻断静态原件中电流流动的控制装置。ab可任选一项
说得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