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报45问题

楼主(2016-03-02):
现有两个电机  都是报45 编码器计数异常
其中有一台反转没事   一正转就报45
这个电机跟三菱维修方法差太多了
知道的大侠能否指点下
有很多人说是编码器偏位
调原点又不会
先谢谢大侠们了

网友A:
你会修三菱的?

网友B:
送修吧,什么都自己修好累的

楼主:
做这个的   不修吃什么   三菱的通修

网友C(2016-06-19):
楼主如果三菱编码器会调零,松下编码器调零也是一个道理,你是不是动码盘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这个的   不修吃什么   三菱的通修
还可意思说通修

楼主:
这个我早就克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