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2):
我想用伺服电机带动旋瓶盖的头。旋到固定的力后就停止。plc是西门子200的
以前用过位置控制。有map库简单的瞎弄出来了,现在的转矩控制模式完全没接触过。不知道怎么下手。
转矩控制有没有对应的库来编。
新手!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转矩控制有伺服内部转矩控制和外部模拟量控制,当扭矩值小于设定值时正转,大于是反转,等于时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这等于没说呀我问怎么编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等于没说呀我问怎么编程
伺服转矩可以用PLC的模拟量输出来控制伺服的转矩,或者用人机界面直接通过通讯控制伺服转矩,或者是直接用伺服的内部转矩控制。

网友C:
3楼高手  之前用台达伺服转矩模式 说明书上就是这三种方法

网友D:
编程,,看你之前没有编过类似的

网友E:
一种方式把伺服电机的速度反馈至PLC,速度低于一定值后确定力矩达到,停止输出;另一种方式看一下伺服上有没有对应的状态输出,反馈给PLC,控制停止。

网友F:
不知道速度加转矩限制行不行

当转矩达到限制值时,驱动器输出状态,停止运动

网友G:
转矩控制如果只是做开环控制,非常简单,PLC就往伺服控制器的模拟量输入端给0-100%的模拟量信号即可。闭环转矩控制,需要外部扭矩信号做反馈,所以略显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是开环控制!我想问问是不是伺服转矩模式就是把伺服驱动器当作变频器使!功能但接通他就转!达到给定转矩后电机就停止

网友G:
回复 楼主:
转矩控制就是电机已设定的转速来运行。并不是停止。定位是达到定位就停止,而转矩控制不是,试试中医设定的转矩来转动。如果外部的实际转矩大于设定转矩,电机都堵转了。但不是停止。而是憋住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