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2):
刚从网上买了一个山寨的224XPPLC,数字量功能测试过正常,模拟量功能还没有测试,本人是菜了鸟级的,在此求大神赐一段小程序,有XP本身自带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测试一下产品功能。输入就用外接电位器或者别的其他设备,输出用万用表量一下输出电压就可以了!先在此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呵呵;用输出的那一路模拟量分别接到输入2路上,不就可以测试了;

网友B:
自己学着编呗

网友A:
对应输入二路的地址:AIW0  AIW2;
输出一路的地址:AQW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知道

网友C:
给赋值不就好了吗!

网友A:
把16000赋值给AQW0,会得到5V的模拟电压,把这个电压接到第一路输入上,读AIW0的值,如果在16000上下就对了;
然后换第二路试;

网友D:
ZCMY版主说的极是

网友E:
直接监视输入模拟量值就知道呀(给模拟量通道接一个0-10V电源)

网友F:
版主高人啊!!!!!!!!!!!

楼主:
我用组态王连接PLC,在串口通讯测试中,从V100中赋值16000,量输出电压5.3V差不多吧?对了,PLC一通上电以后,模拟量输出就有0.2v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现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组态王连接PLC,在串口通讯测试中,从V100中赋值16000,量输出电压5.3V差不多吧?对了,PLC一通上电以后,模拟量输出就有0.2v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现象?
这个属于偏移了,调整偏移参数

网友G:
将输出做输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