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2):
在设计PLC与变频器通讯时,为什么运行指令都习惯于用端子方式控制?

网友A:
同问,我们好多设备都是这样

网友B:
端子可靠。

网友C:
是端子使能通讯的运行与停止?估计在通讯的时候,CPU占用率超高,影响到面板操作的响应时间?

网友D:
安全稳定,通讯控制怕干扰误启动

网友E:
有的变频器没有通讯中断时如何处理的参数

好点的变频器可以设置通讯中断时如何处理

没有这个参数的变频器在通讯中断时,无法停机,仍然继续运行,这是不安全的

网友F:
端子的AD;DA;DIO通讯,太传统了。网络通讯,特别是net通讯,既快又好。电缆线还少,就是一颗网线,各种复杂的工艺控制就搞定了。所以端子通讯会逐渐退市的。

网友G:
看回复,则有历史原因、使用习惯、可靠性等因素。

网友H:
通讯不可靠,网络有延迟

网友I:
用端子便宜啊,几乎所有变频器都是标配端子启动,但通讯的话,大多数变频器要加另外的通讯板卡
而且,并不是所有PLC都会内置或者加选件卡做DP,PROFINET,CCLINK,DEVICENET总线的,但所有PLC都可以用端子控制变频器
所以,用端子成了大多数人的首选

上面说的通讯不稳定就有点扯了,现在汽车厂要求变频器都是走通讯控制,几十台变频器一根通讯线解决,省时省力;现在所有机器人各轴驱动器的控制都是通过总线通讯的方式,人家怎么不知道通讯有干扰呢?

网友J:
启停用端子控制,估计都是国产小厂的东西,做项目的自己都不相信他稳定吧O(∩_∩)O哈哈~

网友K:
端子控制好维修啊。就像我现在搞得这几台机器,通信连不上,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L:
端子控制还是简单直接,便于维护。

网友M:
引用 楼主:
在设计PLC与变频器通讯时,为什么运行指令都习惯于用端子方式控制?
如果几十台变频器,用端子的话或者用AO的话成本就太高了,这个时候通讯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QQ149034219

网友N:
出于安全考虑…在实际应用中!由于各种干扰速度等原因…通讯停止…有时从古到今根本停不下来…美味持久…久到离谱…不安全!

网友O(2016-10-05):
安全考虑。启、停等关键指令,还是硬接线可靠。其它一些指标调整,可以用通讯。

网友P:
你问这个问题说明你没有经验,用485简单,但是出现干扰无法预知的问题很多,我们的设备是DP通讯,8台变频器,出现N次问题,有时候不知道的其中一台就停机了。用端子启动至少能看到启动命令是否送达,用通讯当你去现场发现问你的又恢复了,问题很多。当然对于几台变频器,干扰少的,电缆布局严格要求,确保变频器不干扰通讯,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Q:
从稳定性和安全性来讲,端子启停是最好的,通讯和网络有时候会很不靠谱

网友R:
一般是通讯给定频率,启停用端子

网友S(2018-08-22):
这么一说,还真是哦。

网友N(2018-10-17):
亲自已测过  如果通讯停止 有时延时 有时不会马上停 哪可是要命呀。 所以端子控制是可靠的,频率通讯写入 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T(2019-11-26):
从站多的话容易造成给定信号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