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2):
就是开机动画过后,显示出来的第一个画面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触摸屏的开机画面吗?
根据你客户的要求进行编制画面,如果客户只需要控制一台设备的启动与运行,你直接编制两个按钮的触摸屏画面即可。

网友B:
连PLC开机画面都出来了;

网友C:
开机界面看触摸屏来的 不用品牌不一样

网友D:
吓死宝宝了

网友E:
一般在屏里有设置,plc里做一个开机启动画面也可以

网友F:
欧姆龙的PLC也带显示了吗?

网友G:
没说清是什么画面。应当是触摸屏吧。

网友H:
楼主多打几个字,又不收你钱,能把问题述明白些吗?

网友I:
我是特地进来看PLC开机画面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是特地进来看PLC开机画面的
这个:俺的确郁闷ing

网友K:
CP1H 可以显示两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