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2):
万能转换开关怎么接线,如图,

网友A:
用来做什么,照图接。

网友B:
要看你实现什么样的功能了

网友C:
这个具体型号具体接法。

网友D:
不行就用表量下就晓得了

网友E:
这个接法太多了,有的是非标的,常用的就是正反,和换相万能开关,自己切着量着用

网友F:
看图,没有的话用万用表量测

网友G:
干啥控制?

网友H:
开关的说明书有接点图,根据你的用途接线
不用的型号有不同接法,没图就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I:
对照图,用表量着接。

网友J:
图片网上闲的吧?这个还是用表测量之后在接线,记得断火限位器我老是傻傻不会接,呵呵

网友K:
一般这东西都会有接线图的啊,直接照图接

网友L:
通常测量转换两相电压用的多

网友M:
请按接线图接线。。。

网友N:
按图作业就好啊,种类有点多的这种外形。

网友O:
按图接线,

网友P:
不是有图吗

网友Q:
主要是根据用途,有图示

网友R:
找图,看图接线

网友S:
看图,看不懂用表量,在不行接灯试

网友T:
是有具体的器件,还是只是想做个了解;如果有具体的器件,可注意一下其规格编号,或如4楼等所说。
如果是一般性了解,可查阅手册或产品样本,等。

网友U:
引用 楼主:
正反转

还不如直接买个倒顺开关!

网友V:
3进3出的接线都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反转
用于控制电路中的吧?电路图画出来,万用表用上,标记一下。
看看这贴子,希望对你有一点帮助。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1667

网友W:
正反转接线的话,上面应该有图的,要不就在说明书上。

网友X:
万能开关型号很多,接法也是不同的啊。

网友Y:
根据自己要实现的功能接线

网友Z:
看转换开关开合表,我们单位以前发电机开关有30CM长,上面的接线端子多达32个!有合闸前合闸后,分闸前,分闸后状态。换这个开关头晕!

网友AA:
用表量下再接线

网友AB:
此转换开关是变速开关,一般台钻用的比较多!低速   快速..

网友AC:
用表量一下吧,每旋转一个角度,测量一下

网友AD:
用万用表测出通断表。这种开关容量不大,用于正反转微型小电机还凑合。大电机危险些。

楼主:
回复 网友T:
一量再画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