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2):
求助三菱Q系列指令[+P K1 D800]啥意思呀

网友A:
上升沿加法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加法指令。
假如说一个上升沿d800加1,条件断开时d800是1还是0啊高手

网友B:
加上1了

网友C:
该指令前面驱动由OFF变ON时执行一次D800加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指令前面驱动由OFF变ON时执行一次D800加一
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