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产品问题

楼主(2016-03-02):
各位好,请问下应用到生产控制领域,在产品性能上、价格上是选用国外PLC还是国内PLC好。急用。
有资料请发youyoudao888@sina.com.

网友A:
也要看客户的需求,国内的现在也不差了,不过我都是用三菱的

网友B:
要看你用到哪些功能,有哪些控制要求,这样才能选出个合适的PLC。

网友C:
主要看使用者的经济承受能力。

网友D:
看要干多大的项目,一般的国产,国外品牌都差不多。

网友E:
有钱就用进口货
国内的性价比好!

网友F:
钱不是问题的话就用德日的,想经济的话就用国产的。

网友G:
看出的钱多少了

网友H:
国外品牌多数产品均已经实现本地化的工厂生产,除了价格上万的模块式PLC控制器。
楼主请提供电气控制系统的预算,否则给你推荐几万块钱一套的三菱Q系列或者西门子的S7-300系列再或者S7-400系列PLC控制器,但是你的老板却只给一万块钱来购买PLC控制器,你将如何是好?

网友I:
你能接受就好

网友J:
这个还不是得看你得预算啊!

网友K:
三菱西门子啊

网友L:
目前国产PLC完全成熟,何必一定要进口??
像西门子之流,早就在南京生产,质量差的一塌糊涂,经常性出现继电器粘连、晶体管烧毁短路,自己考量

楼主:
谢谢各位。请问下,AB系列的PLC在国内生产了没有?AB的产品大家用的怎么样? 像AB CONTROLOGIX系列和COMPACTLOGIX系列有没有国内同性能的产品?

网友M:
ab的是比较高端的了
比国产的还是贵很多的
看你的工程情况了
赚钱的话 无所谓了

楼主:
工程量不大,AI DI DO 485通讯 共 100点以下 要有TCP/IP通讯功能, 但安全可靠性要求较高,从经济上讲用哪种比较合适呢

网友M:
500系列的应该足够了,还有什么800 1000 1200系列等等

网友N:
自用的话国产  买给别人的话 进口牌子 因为进口牌子的好开高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