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故障

楼主(2016-03-02):
今天一开机,触摸屏故障,上电后24V保险管烧掉,查线路结果屏的电源接线端子出相通,请问导致这种情况有哪些原因?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到底哪里什么通了

网友B:
应该是插接端子短路了,要么质量不过关,要么电流过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屏的电源接线端子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里面的哪个电子元件坏了会不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C:
里面短路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可能啊,你碰到过吗?

网友D:
里面如果有整流桥的话,或者压敏电阻

网友E:
内部短路,应该不是很难修的

网友F:
应该是内部有元件坏了
有基础的可以拆开看看
在保的就直接找厂商吧!

网友G:
外部电源给错,内部有电路故障,换保险还烧,送修

网友H:
上电烧保险丝,说明电路上有严重的短路故障
首先测五脚电源管
稳压贴片元件等等

网友I:
用的什么牌子的屏。

网友J:
保险烧掉一般都是短路

网友K:
外部电源给了多少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