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电机刹车问题

楼主(2016-03-02):
BG1.5 电磁制动整流

白色线红色线加速线圈,蓝色线红色线保持线圈,我用220V白炽灯替代两个线圈,为什么只有保持线圈的那个灯亮,而加速线圈的那个灯,一点反应也没有呢?如果端子1那个线不接,电机制动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内部就是一个半波整流罢了,不过加装了压敏电阻

网友B:
当使用220V交流供电时,制动线圈工作电压为DC90V,当使用380V交流供电时,制动线圈工作电压为DC160。

网友C:
电机刹车电源,在一些电机上出现了。

网友D:
接法不一样,找SEW的说明书,就一张纸看看。

网友E:
具体还得看对应的说明书

网友F:
制动线圈为直流(DC90V-170V左右),一个快速制动直接将线圈短接释放残余电压\一个是由二极管释放残余电压

网友G:
直流制动

网友H:
我们用的都是国产的

楼主:
明天到单位把1#端子线拆掉,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I:
我们用的sew点击刹车,我记得有两种接线,只有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