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2):
概况:小型梁式吊车上有三台电动机:M1横梁电动机,带动横梁在车间前后移动;M2小车电动机,带动具有提升机构的小车在横梁上左右移动;M3提升电动机带动重物的上升与下降。

要求:
1、M1为双向可逆旋转,停车要求制动(电磁制动)
2、M2为双向可逆旋转,停车要求制动(电磁制动)
3、M3为双向可逆旋转,停车要求制动(电磁制动)
4、三台电动机均为点动
5、横梁一端的两侧装上行程开关做终端保护
6、提升机构装有行程开关做提升终端保护
7、有短路、失压保护
8、有照明及必要的灯光显示

网友A:
就是行车控制电路。

网友B:
求控制线路图?
教学题还是实际工程呢?

网友C:
网上找行车控制电路图 大把的

网友D:
这个都做不出来的话就算给你图纸了也接不出来。最基本的正反转电路,连自保都不用,做下连锁就可以,电机制动都是接在电机接线盒里面的,不需要另外加控制线路。

网友E:
直接度娘 啊

网友F:
楼主现在是在校学生吧,呵呵。这种行车的控制线路还是比较简单的,自己想一下就出来了,网上也有图纸参考,自己想出来比别人帮画出来有成就感。

网友G:
是项目就给外包商做啊
自己想学习就慢慢研究,求画图一般坛里的人都 很忙,上论坛都是挤时间的
有问题指点比较会得到帮助

网友H:
自己动动脑子也做得出来呀

网友I:
这就是简单的行车电图,一般上下都用限位器。

网友J:
楼主最好先自己动动脑子,先动手画画,再发上来让大伙帮你分析改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教学

网友K:
又是习题吗?

网友L:
电动葫芦!

网友M:
现在锥转子电机,有带刹车作用了。就3个正反转电路。

网友N:
引用 楼主:
教学
这都要求助,还配做教师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教学
这都要求助,还配做教师吗?
这是学生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教学
这都要求助,还配做教师吗?
不能这样说,或许人家是语文老师转行

网友Q:
点动控制如何不会那你把电力拖动在好好看看

网友R:
引用 网友I:
这就是简单的行车电图,一般上下都用限位器。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