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3):
FANUC六轴机械手出现SRVO-062,SRVO-075,SRVO-038这些零点丢失报警时,我目前都是用单轴刻度线校对方式做零点复归,这样做的结果是原来的程序点位总是有点偏差,需要对点位重新调试,很麻烦。

各位大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便捷地进行零点复归操作,使得原来的位置不会改变,机械手可以不需要调试点位立马投入使用?请赐教,谢谢!

网友A:
零点丢失报警,电池没电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池没电是其中一个原因。

网友B:
换电池不及时吧!
这个只有手动将各轴移到零点附近然后运行Z相脉冲自动回零方式,基本可以找回原来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行Z相自动回零?好像我还没发现有个功能呢,改天研究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没电是其中一个原因。
然道还拆过某些部位。

网友C:
你说的这种功能应该不具备,难道每次停机时不是停在原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

正常停机时是停在程序设定的一个位置,每台机械手因为用的地方不一样,停机位置和机械手姿势都是不一样的。

现在是因为某些因素而导致了机械手各个电机轴参考点也就是零点丢失,参考点重新校对后机械手的运动位置跟参考点丢失前的运动位置有些偏差。因此想了解下有没有什么参考点校对方法可以使得各电机轴参考点跟原来的一模一样。

网友D:
确保不丢吧
FANUC的没玩过,只知道ABB的是大致零点,如果丢了几乎就歇菜了,要重新示教
KUKA的是精确零点,丢了后使用校零点的工具校完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但我也碰到过5轴的探针丢了后机器人丢失零点,然后把其他机器人探针装上重新校零点TCP还是有偏差的,只能重新示教

网友E:
变量DMR-GRP里,输入当时做零点时的零点码,然后calibrate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也尝试过,也是别人教的,但是可能我整过操作过程有错误的地方,导致位置也不是十分精准,按理说直接输入零点码再校准应该是最好的。

网友F:
FANUC的不知道,像KUKA的有千分表与电子表校正零点,电子表校正的很好,不用重新示教。

楼主:
回复 网友F:
FANUC也有专用夹具表校准,但是没用过,貌似也有点麻烦。

网友G(2016-08-21):
伺服电机速度过慢,如何加速?

网友G:
记住原来的脉冲编码值就可以不用对点

网友G:
机械手运行是一整套动作,我们一般会自己从新设置一个点位作为转接点叫做原点,而楼主所说的是零度点。

网友H(2017-06-28):
控制柜自带的一张纸,上边有原来的脉冲值,可以在变量里边改一下,在更新数值试一下,比直接拿眼睛看刻度线好使。

网友I(2018-04-04):
要重新对零点进行复位归零。操作比较复杂的哦。

网友J:
回复 网友E:
零点码哪里找?

网友J:
回复 网友H:
脉冲编码值在哪里可以找到?控制柜上的纸上应该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