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T2000

楼主(2016-03-03):
请教大神,外部设备报警时,怎样从正常界面自动切换到报警界面?

网友A:
PLC内中间继电器可以触发的;

网友B:
直接设置触摸屏画面存储元件是PLC的D寄存器,报警时往该寄存器写入报警画面的画面号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菱触摸屏有点不一样,像威纶通和歩科都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我不是很明白!敬请指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触摸屏有点不一样,像威纶通和歩科都很简单。
你错了:三菱直接在系统设置画面存储元件,威纶还需要什么PLC控制.......
不过这些品牌俺都是用了千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了!楼主是否有例子!现在还是搞不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报警画面是这样!

网友C:
假如切换画面寄存器为D90,那么LD M10 MOVP K6 D90 就出来了。
具体自己玩啊。

网友B:
你打开公共设置--里面有一个画面系统寄存器设置(例如画面寄存器设置如上面D90),设置好以后报警信号上升沿MOVP K6 D90,这样就足矣

楼主:
楼主的方法我之前试过还是不行,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主的方法我之前试过还是不行,不知道我错在哪里了!
是否有同时写入D6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就这用D600其他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就这用D600其他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