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3):
变频器的脉冲信号输出端子有什么用

网友A:
你想怎么用呀,接什么设备。

网友B:
看下多功能端子的输出参数介绍,你想怎么用都行

网友C:
变频脉冲

网友D:
好像只有脉冲输入,没有脉冲输出吧

网友E:
变频还有脉冲输出?

网友F:
可以反馈给PLC,来表示变频器的状态,也可以找个伺服电机,来实现简单、低成本的位置控制。

网友G:
是给个24V的信号?

网友H:
可以接频率表或者PLC指示输出频率

网友I:
看具体的变频器吧,有说明书的!

网友J:
变频器没有脉冲输出。伺服电机控制器好像有,是作为编码器信号输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看具体的变频器吧,有说明书的!
这个的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变频器没有脉冲输出。伺服电机控制器好像有,是作为编码器信号输出的。

有的,丹佛斯,富士都有对应型号。

网友K:
可以作为一个反馈信号给仪表或者PLC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