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3):
各位老师:
   请教一下,两个并行安装在一起的伺服结构系统如何两个伺服电机同步回原点以及同步运行的,谢谢!

网友A:
实现相对同步的方,两台伺服驱动的参数设定成一样,可以用PLC(或者别的)的一路输出脉冲并联控制两台伺服。

网友B:
我们有方案  tel:18688692203

网友C:
为什么要两个伺服?像这样的不都是一个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两个伺服?像这样的不都是一个的吗?
对呀,运动轨迹一样 位置相差太远?~为什么要用两个呢~~

楼主:
机构设计的原因,一个电机带动容易报警,所以使用了两个电机,是不是需要专门的运行控制器的,还有原点的时候能够两台伺服同时同样的速度回原点吗?